一直显示(无法打开internet站点xx)求救啊。。。。

楼主(2011-07-02):
大家救命啊,就是这样谁知道怎么解决哦。别说重装系统哈,(因为我重装过了还是这样。崩溃了。)老板娘的电脑,又不让全格。。

网友:
怎么都没人回我下噢。啊啊啊

网友:
查殺木馬,修復IE再試試。如果裝了360用它的系統修復功能把系統和流覽器同時修復一下。

网友:
这几天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自己的电脑就是打不开淘宝,客户的就是打不开股票,我的就没关系,但是客户的就搞不了,系统是刚刚装完的。都不知是什么问题,希望大家给一点思路

网友:
换浏览器!换系统

网友A:
用GOOGLE试试吧那个不错的啊。

网友:
杀毒吧你老板娘的毒太多啦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升级IE,或换个浏览器。

网友:
明显中毒症状,杀毒吧。

网友:
围观中。。。解决了分享下哈

网友:
吧重要东西P出来  再重格吧

网友:
先把你老板娘的硬盘挂到正常的电脑上去杀毒,用小红伞杀毒软件,再换网卡,再重装系统

网友B:
你不看看你老板娘的电脑里有没 片片?

网友(点评):
这位兄弟正解.哈哈...

网友:
有解决到得吗?楼主说说啊,按方法去试了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看看你老板娘的电脑里有没 片片?

我找过了·P都没有,。。

网友:
你还是先杀毒 修复IE 不行就备份要的文件低格分区 装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找过了·P都没有,。。

,差点又出来个陈冠希

网友:
IE升级 不行就用360浏览器
在就如果杀完毒还是不行 我权你 把重要文件备份出来 做个DM吧

网友:
去百度一下,很多解决方法的,能解决的

网友C:
最近太忙了都忘记回复了。。是硬盘哦,杀毒杀了500+个病毒。。后来直接给我全格了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
换台机器试试正常吗,如果都一样,那么可能是淘宝服务器出问题了。

网友:
先杀毒试试啊

网友:
系统从装一下,跟系统有关系的

网友:
把C盘格了重装,但是格了C盘后最好是刷新下硬盘的MBR不会影响其它盘的数据的,刷完后关机断电一分钟再开始装吧,我以前重装了五次系统都是提示有毒还把所有的盘都格了不管事,后来我刷一下,再装就没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有木马。杀毒、清理系统垃圾。特别是"Temporary Internet Files"文件下面的垃圾。

网友:
修复软件可以的!

网友:
杀毒  换浏览器试试,不行装系统

网友:
有些要设IP的呀

网友:
还会是服务器问题~~~~

网友:
看看安全证书导入了没?是不是还有提示安全证书的问题,还有系统时间跟安全证书的时间不符也会打不开网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近太忙了都忘记回复了。。是硬盘哦,杀毒杀了500+个病毒。。后来直接给我全格了硬盘,就可以了。。。。

恩,学习了,谢谢分享啊

网友:
点IE上面的工具-INTER选项-删除COOK 在点旁边的删除文件,清理下就OK了

网友D:
   很明显的病毒
   先杀毒  然后修复IE    不行再换个IE试下
     应该可以 如果不行 恐怕要低格下硬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的病毒
   先杀毒  然后修复IE    不行再换个IE试下
     应该可以 如果不行 恐怕要低格下硬盘了 ...

嗯嗯·是啊·最后我就是直接格硬盘的了。。唉

网友:
修复下引导扇区,格式化C盘,在PE下删除别的盘的病毒文件,再装上系统,万无一失

网友:
好像是网络的问题,是不是无线路由?我两台电脑开网易的图片浏览就会提示跟楼猪一样的错误,在其他地方上网开好像就不会?

网友:
好象是DNS解析有问题,看一下HOST文件

网友:
把硬盘格了

网友:
我觉得软件问题最好的方式是重装系统

网友:
这个是浏览器版本低了,升级浏览器版本到8.0 就可以了。
遇到过,就是怎么解决滴。

网友:
杀毒,用360清理下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OOGLE试试吧那个不错的啊。

换系统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关机半小时就可以了,郁闷得很还是WIN7的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不行换个系统!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先。。

网友:
升级IE,或者直接换个IE,在试下,用360先试下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