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爱立顺上网本BIOS

楼主(2011-07-02):
此机是键盘不认,可以进PE,不进硬盘系统,硬盘是好的,在PE下也可以用。在其他机器上面也可以用,键盘在PE也不行。想找找bios,很难找,求助中~!~!

网友:
这本子layout 也太搓了吧
键盘不认 ? 更换EC看看 .不能进系统?是进系统蓝屏,还是重启 还是down机 还有是不进那个系统 win7 OR xp ,麻烦说清楚点 你这么简单描述 怎么帮你?

网友A:
我们是 爱立顺 河南地区售后,你可以去官网,或者手册上查到
很多东西,你是不好弄的
如果不影响质保,我可以帮助你
主要部件 主板、CPU、内存、显示屏、硬盘、键盘、电源适配器 自购机日起一年 质保

网友:
3楼,给个BIOS给楼主吧。

网友:
就是键盘不认,可以进PE,不进硬盘系统,硬盘是好的,在PE下可以看到盘符的。键盘在PE也不行。问题就是这样个啊,还要怎么说呢,要怎么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是 爱立顺 河南地区售后,你可以去官网,或者手册上查到
很多东西,你是不好弄的
如果不影响质保,我 ...

对,你有这个机器的BIOS吗,给我弄一个

网友:
这个应该很难找吧

网友:
估计和EC有关系,你换键盘没有哦

网友:
试试这个吧。。。。

新建 WinRAR 压缩文件.rar

345.2 K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应该不行吧,应该不用试了,我那个文件是1M的,你这个只有500K,我下过了

网友:
机器解决了,换了一个南桥就好了,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