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声卡驱动

楼主(2011-07-02):
来了,CQ40声卡驱动打上了没有声音,看了站内的帖子,我也装了 ,还是不可以,驱动是打上了,在关机的时候还有关机声,再开机就没有声音了,声卡驱动还在!播放器也播放!就是没有声音,该怎么办丫!

网友:
呵呵昨天也遇到一个,给客户装完系统发现没有声音,客户说一起也是,装上驱动可以响,只要一重启就没有了,后来朋友说要用原装系统才行。最后也没有解决,有高手给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只要装WIN7就可以,但客户只要XP!就要想办法了!

网友A:
你的CQ40是英特尔的吧

网友:
刷BIOS看看报~~~~惠普很多机器这样的

网友:
好像WIN7 不能该XP的吧!  我也装过 也是不行  不知道咋办...等待中....

网友B:
得下个idt声卡的补丁

网友C:
HP的机子就是这么麻烦,楼主:下个低一点版本的BIOS刷一下试试。

网友:
还是声卡驱动没装好

网友D:
装SP2,不要装SP3,就好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987看看这个

这个我也看了,就是参考着了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SP2,不要装SP3,就好装了

装了两个SP2都蓝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HP的机子就是这么麻烦,楼主:下个低一点版本的BIOS刷一下试试。

要刷了,正拆机器呢!哎,没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得下个idt声卡的补丁

这个声卡补丁也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Q40是英特尔的吧

恩,是英特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声卡补丁也打了!

把uaa驱动卸载了再装驱动和补丁呢?

网友G:
去年也碰到过,补丁和驱动要按顺利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uaa驱动卸载了再装驱动和补丁呢?

就是把UAA驱动卸载了在装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去年也碰到过,补丁和驱动要按顺利来装?

那你还记得是什么顺序吗?我是现装的驱动,在装的补丁!

网友:
现在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好了!换了个系统,惠普原装的系统,打了两次声卡驱动就好了!真是奇怪!

网友:
哎呀 重装系统 声卡不要打 进去卸掉UAA驱动 去官网下个UAA驱动 打上在打声卡驱动

网友:
CQ系列的就这样

网友:
有时候, 我用那个驱动包也能驱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