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A系统供电修到郁闷,请师兄们帮忙分析下啊

楼主(2011-07-02):
这机器是店老板接的,他弄两天没弄好,现在丢给我了,听他说来的时候没有系统供电3V和5V,我找了个相似的图纸,查了下
MAX8734A的工作条件V+脚2.65V   之后发现SHDN脚为0V,就查过去PC96和PC94都正常。当查到R93的时候发现一端有电压一端无电压,判断R93开咯了。于是找了个47K的电阻上去,芯片有控制了,但小的可怜 ,只有0.96V的控制电压出来,5V电感上只有1。06V的电压。而且输出了控制给5V降压的那组管子,而3V降压的那组一点控制电压都没有。
到这里我又开始埋怨老板了,图中的PR94和PR97被他拆了 这两个电阻一个连到MAX8734A的REF一个连到PRO#脚    不知道这个PRO#是干嘛用的 ?我从别的板子上拆了个8734换上后电压不正常  一跳一跳的   结果我还是换回了原来的这个。 这个芯片用风枪吹热后不输出控制,凉了后会有0,.96V控制电压

顺便拜托师兄们帮我看下这个芯片除了V+和SHDN脚还需要哪几个工作条件才会工作,因为我发现这个芯片有ON3和ON5脚的存在。想知道这个芯片到底是触发后才有ON3,ON5还是需要ON3和ON5作为工作条件来使其正常工作

PS:这个V+脚的电压只有2.65V不知道正常否?这个脚出来连两个滤波电容和一个4.7_1206_5%电阻,这个电阻的一段是19V 过来到这个脚就只有2.65V,把此电阻拆掉用线直连也是只有2.65V。不知道正常不

_

网友:
v+不正常先查保护隔离吧?仁宝的机器?

网友:
V+脚上出来连了个PC61和PC58还有一个PR81 。两个滤波电容我量过了事正常的,这个电阻一端是19V,过来到V+脚就变成2.65V了,我把电阻拆掉后用线直接飞过到V+脚也只有2.65V,   这两个电容应该不会拉低19V吧,这样我是不是可以判断是8734自己把V+脚拉低了呢?

网友A:
你查下到所有高端管的电压是不是19V,还有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要不正常19V是保护的,这款机器比较容易烧桥供电,可以先查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下到所有高端管的电压是不是19V,还有对地阻值是否正常,要不正常19V是保护的,这款机器比较容易烧桥供 ...

都查过了 都是正常的  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
今天修个本本5V没,,查半天跑到IO那控制去了,,就是没控制电压,,显卡按了一下居然亮机了,结果是显卡虚焊,这显卡虚了与5V没出来关系好像不大吧?有点不懂

网友:
+3v,+5v 也有可能把V+拉低的, 你把+3v,+5v跳线断开看看

网友:
恩  我试下看

网友B:
主供电19v来了 SHDN来了就会从18脚输出一个5V电压给ON3 ON5提供条件,ON3 ON5来了才会输出3.3v 5v。你说的19v被拉低,就可能存在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供电19v来了 SHDN来了就会从18脚输出一个5V电压给ON3 ON5提供条件,ON3 ON5来了才会输出3.3v 5v。你说的1 ...

谢谢这位师兄指点,我开始真不知道这个ON3和ON5也是8734的工作条件,之前这个18脚上面是没有电压的。那个V+脚只有2.65V是因为8734自己短路把V+脚拉低了,取下芯片V+脚19V 装上就只有2.65V,   我在同行那边找了个8734换上之后3V和5V出来了。但这机器现在还是开不了机(我恨这老板,老是把机器弄成这样丢给我。问他都懂了哪些地方,却说只动了8734,其实懂的N多个地方,还有2个小电阻也被拆不知道哪里去了)

网友D:
测一下3V和5v对地电阻是多少,可能有短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一下3V和5v对地电阻是多少,可能有短路的吧

阻值都在100以上的

网友:
郁闷了,我把3V和5V跳线断开后3V和5V是能出来的,我把先把5V连起来,插电源系统供电就出不来了,然后我又断开5V跳线,把3V跳线连起,系统供电还是出不来,现在两个都断开后3V5V又出不来了,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好不容易找到这个8734芯片就这个挂了。会不会跟老板拆掉的那两个小电阻有关啊?找不到那两个电阻 我用锡直连的

网友E:
V+脚的电压应该是19V的,这个机子待机时就有ON3和ON5的,还是找原机子的图纸吧,别参照这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这位师兄指点,我开始真不知道这个ON3和ON5也是8734的工作条件,之前这个18脚上面是没有电压的。那个 ...

给你一个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V+脚的电压应该是19V的,这个机子待机时就有ON3和ON5的,还是找原机子的图纸吧,别参照这个了。

这个机子的图纸很不好找啊  找来找去都没有,版号是LA-3541P  找出来有好几类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这个呢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0482

我用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