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识别多少内存 取决于系统还是别的 拜谢

楼主(2011-07-02):
电脑识别内存 取决于什么

网友:
32位的WIN最多能认到3.5G左右吧、 64位可以认到4G以上。不过如果是WIN7的话,即使你是独显,显卡还是要占用一部分内存的,如果是你4G内存,那么除过显卡分出去的 还能有3.25G

网友(点评):
64位只能认3.25G,你打错了吧?

网友:
待学习中,我想是主板吧,和系统吧

网友:
系统问题,用64位系统就能识别

网友:
北桥  系统  感觉还是芯片组重要

网友:
电脑能识别多少内存,首先要主板硬件支持,然后,才是系统支持, windows X86 一般支持3Gb左右(服务器版本除外),windows X64 支持512GB 以上,

网友:
先看主板再系统

网友(2011-09-14):
一是主板,二是系统,XP系统一般只能显示3G

网友:
应该是主板和系统两个方面。详情楼上的也说明白了。

网友:
看你的需求了

网友:
错了,主要还是主板

网友:
,我想是主板吧,和系统吧

网友:
我认为是主板的BOSS 还有就是系统了

网友:
暂时还只了解32位win7只识别3G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