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500显卡

楼主(2011-07-02):
一片七彩虹8500显卡不显示,首先测试GPU供电,显存供电,正常,用PCI显卡测试可以找到核心,仔细拿下了看看,背面掉了一个0欧姆的电阻,加上上机OK.小问题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搞维修就是要仔细,我昨天搞一块影驰9600GSO搞了我半天,后来发现也是有个小小的电容掉焊了

网友:
这是最基本、最起码的要求。连这点都做不到还搞什么维修?很多的板卡都烤的一塌糊涂,其实根本就没有经过检查,多数都是人为把原本的小故障搞成了大毛病,甚至搞废。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