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金手指烧掉

楼主(2011-07-02):
请问内存的金手指烧掉了,有没有办法补上,是不是只有换电路板了?

网友(点评):
看看是不是地线啊,如果是地线不用补,只要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
看你的焊接手法了,把原来残留的金手指清理干净,稍微用刀片把金手指位置挖深一点,点上502,找个费内存上的金手指完整扣下来沾上去,焊接连线。等胶干了就ok了。

网友:
最好换个新的PCB哦,又不要好久, 换了新的PCB 卖也好卖还可以当新的处理。 接脚的内存,卖不掉。。。

网友:
如果自己用的话,可以补一下,如果想出售,那就要换板,,

网友:
看是烧的什么信号的金手指,如是地和电源就不用补直接插在板上看能不能亮机,如能亮机就不用补线直接用。有的内存条烧了金手指也把芯片烧了那就不是补线的问题了还要换芯片。如烧的是数据线上的金手指那就要补线。换PCB?是DDR1的话麻烦点能换,如是DDR2和DDR3那换个PCB不搞死你,还不保证一定能成功。你们试试看!!!!!

网友:
能补的 只要焊功过NX的话

网友:
换个PCB板好一点啊

网友:
如果是商家的话就换个板子出掉,如果自己用补一下金手指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