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83627HF开机流程 及蕊片图纸

楼主(2011-07-02):
  这个资料是超版断箭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65发在图纸版的,原网页全是源码,转了过来,缺了第三项,那位能够补一下

  第一:南桥的3VSB一定要有,最多的就是由1117分压得到,打值如果中间脚(一般为输出)对地的话,99%为南桥坏。集成的网卡也需要3VSB,短路的情况比较少见。

第二:32.768的晶振要起振,可通过波形来判断。或者用万用表测量其两脚的压差,这个方法基本准确。

第四, 83627的61脚要有5VSB,如果没有,查ATX9PIN到83627的61脚的线路。

第五, S-ON开关上要有3。3或5V的电压,没有的话先查5VSB到S-ON的线路。. A8 P4 J) W% R 看跳线帽是否有3V左右的电压,最好不要低于2V。如果没有,电池和打跳线帽中间的IN,如果跳线中间的PIN打值对地短路,南桥挂。

第六, 以条件都正常后,就可以触发了,就是短接PS-ON,懂了吧。83627的68PIN应有跳变,没有就查68PIN到PS-ON的线路
第七, 看67PIN是否有3。3V到0的跳变。注意了,3。3V在没触发之前就有,如果没有就可以挑开67PIN,量进南桥的这一端,如果有电压,直接换IO,如果没有,南桥挂。看73脚有没跳变,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999%都会有跳变了,这时只有72P脚到ATX14脚之间的线路,应该不难了。END!!
补充:以上开路对MSI的板不适用,MSI要考虑MS-5和MS-7这个芯片,华硕还要考虑专门用的芯片。还有其它不同的IO开机原理其实跟83627差不多。32。768上如果有电压没波形,换晶体,如果没电压也没波形,南桥坏的多。不到之处请多多批评指正

网友:
补充一下第一点,3.3VSB短路实际中并非99%是南桥坏,网卡芯片短路的情况比南桥短路的几率多。第二点,用万用表测晶振是比较有效,但是必须用好点的表,几十元的不行。因为便宜表内阻过低,实际测量时会造成晶振停振,你怎么测也不正常,会误入歧途。

网友:
对新手用处很大?

网友:
也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