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50关机变重启问题

楼主(2011-07-02):
前几天接了一台海尔A650,是广达的SW7不亮机,测CPU供电没出来,问题是BST二极管接的5VPCU偏低,只有4.5V,测得是接5VPCU的线路不良有60多阻值,飞线OK,试了两天机器没问题,在客户来拿机时客户关机变重启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大家帮帮忙分析下,谢谢!!!

谢谢各位的意见,系统已经换硬盘并安装过了,但还是一样
      这机器正常待机电流是0.01,但重启后电流掉到0.04,过几秒后机器自动开机了

      最后拆机清了CMOS后,待机变成0.02比较之前的大了0.01,进系统后正常关机,电流掉到0.04但再也没有自动开机了,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帮忙了

网友:
是在系统里面关机呢?还是不装硬盘的时候关机重启呢?

网友:
还是应该先考虑一下系统问题。

网友:
先装个系统试试,再不行就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