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主板点开关后掉电,可重复触发

楼主(2011-07-02):
这几天遇到两块板子同样的问题,一块华擎865,一块映泰P31。
打值无短路,开关针3.3V,RTCRST3.06V,PCI A14 3.3V,RSMRCT 3.3V,绿线5V,紫线5V。
点开关触发,风扇一转就停,拔掉12V供电,再去掉CPU、内存,刷BIOS,状况一样,请问哪位前辈遇到过这情况?给个检修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
短路?点开关立刻就掉电 就是段路了,看CPU供电管,北桥是否短路。

网友:
拔掉12V,还是这样,应该不是CPU供电管问题吧。。。

网友:
主板检测到某路供电不正常,保护

网友:
这种情况分2种具体情况,1是一触发就立刻停,通常表现是风扇抖动一下。这种先拔掉CPU供电的12V,注意这个办法也不绝对,有的12V和24PIN的总电源口相连。不行再通过24PIN电源口向主板各路供电打阻值。2是触发风扇转几圈才停,这种是某一路电压没出来而保护,着重检测芯片组,内存,Vcore这些供电及MSI和华硕等的专用时序芯片的好坏。

网友:
强制上电 试试查哪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强制上电跑码正常。。。不知道怎么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