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怎样装XP

楼主(2011-07-02):
最近帮人装了一台苹果的一体机,系统里面自带了WIN7和苹果的系统,里面只有3个盘,第一个是WIN7的系统盘,第二个是用WIN7系统时要来装东西的,第三个是苹果的系统盘,听销售的人说,这个盘用WIN7时,什么都不能放的,如果要装XP应该怎么装?具体的操作怎样?还有,装了XP后会不会对苹果的系统有影响啊?一直担心这些问题,所以一直不敢动手装XP啊。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这个我装过,用尽办法最后还是拆开把硬盘拿下来挂在台式机上做的,杯具的是做完后声卡怎么也装不上、最后给苹果打电话,人家说不提供驱动,汗 说要购买。 而且我们这个地方还没的卖的。

网友:
现在苹果技术还不是很 成熟还是不提供装好啦

网友:
苹果的XP驱动可以从网上下载,但是要按顺序装,先装低版本的驱动,再装更高版本的!

网友:
苹果的还有一些机器不支持XP 你要注意这一点

网友:
遇到苹果弄系统的也郁闷

网友:
苹果机都还没有摸过~~~

网友(2012-11-23):
像这样的情况也正常  毕竟老机器 跟 微软 不是一个系统

网友:
带光驱的装过,比较简单,无光驱有点麻烦

网友(2013-03-08):
现在很多新机器,都不支持xp系统,用wen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