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联想Y430加电不跑电流

楼主(2011-07-02):
朋友拿台Y430机器进水了,开机能亮,后来拆机发现有几个电阻腐蚀了,换的时候因为有个电阻没装好,没注意开机EC就干了个洞,后来发了新的EC IT 8512E回来装上就这样了,开机电流就0.54不动了,不知道IT8512E里面写的有程序没

网友:
IT8512E里面应该是没有程序的   没装好吧 要不再换个新的 你说的情况应该是其它电压控制没出来

网友:
EC里是有程序的EC模式的维修别去买新的要买去买拆机的

网友:
有跳变吗? 你先看以下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
T8512E没有程序,对照图纸查一下那几个电阻还去哪里。

网友:
我 一起发了两片,两片装上都一样的,开机电流0.52没有跳变

网友:
查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或还有烧坏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有断线,Y430 的机器开机 要等一下才能 启动,在检测各路供电,其中大部分供电是 要过个 MOS 管再通到 后级电路的,应该有控制信号断线了, 我修了几台进水的 都是 这样,位置都在 键盘下面 那一片, 你对照下 图纸,

网友:
应该是有短线了,仔细看看进水的地方!

网友:
断线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进的水很少,只有那个电阻地方进了一点点,我处理了,仔细测了没断线,机器开始还可以亮机,就我不小心把电阻弄错后把EC IT8512E烧了后换片上去就点不亮了,今天又接台Y450的我把那个机器上的EC拆过来也是一样的,开机电流0.54不动,没招了想换南桥试下,请问又没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能触发 南桥 坏的 可能性不大
要么 BIOS 程序  可能在 烧 EC 时 冲坏了, BIOS 是 挂在EC 上的,
现在肯定是 供电没有起来, 都是 EC  控制发出的,
此款机器 如果EC 正常开启 了 供电输出控制信号 而没有 电压输出一般是 保护掉电,  你这个没有掉电, 是 卡在哪里
你 测量 下 EC 输出的 电压 输出的 各路开启 控制信号, 到底是 驴不走 还是 磨不转

此机 的 上电 时序

网友:
不好意思,非常抱歉,我把型号弄错了是Y450

网友:
是不是因为电阻没装好 把什么东西给干掉了

网友:
查一下ec的外围电路,重点查那几个电阻

网友:
是不是哪个电阻也烧坏了,或是哪个电压还没有也来,不会只有哪么点电流,在量一下主板的主要电压看看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BIOS我换了也是一样的跑0。54,手里还有台Y450的机器是一长两短报警,
我怀疑是EC和BIOS问题,我把装好机器上就正常的,说明问题不在EC和BIOS上了,
不知道EC烧还会坏那里
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能告诉我怎么造成ec烧了一个洞吗
怎么可能烧那么厉害啊

网友:
怎么可能烧那么厉害啊

网友:
这个EC不带程序的啊 你这个应该是CPU不跑码了 吧

网友:
看看EC和密码芯片有联系吗?我这也是猜的。

网友:
不跑码 按照不跑马的思路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