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来解答这2个现象!

楼主(2011-07-02):
打开WWW.QQ.COM 主页就出现这个提示 ,但是刷新一下就好了。进入主页之后,随便点击任意一项内容都会出现这个提示 。有时候连别的网页也会这样,更奇怪的是有时候打开子内容还会出现乱码。IE也重装升级了,但在别的机器上就不会这样,到底是为什么呢?请大师解答!谢谢!

网友:
直接装系统或下个IE修复大师

网友(点评):
下个IE修复大师?我估计他网页可能都进不去

网友:
没有试试用其它浏览器吗?不要想重装系统,也起码使用IE修复软件试试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打开个别网页会出现!

网友:
360修复下IE的相关项,原来没开店前很喜欢研究这些软件故障,自从开店后才发现没什么意义了,帮客户修复好个问题往往用的时间够装一个系统了。

同意你的看法
是的 ,咱们开店的时间是金钱,更何况给的大洋少 ,怎么简单就怎么做

网友:
嗯   一切问题就重装个系统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那我就试试修复吧。我真不想重装系统,再装那些软件程序至少我很嫌麻烦。

网友(点评):
软件搞否用移动硬盘复制走 不就好了 只装C盘也可以啊

网友(点评):
搞走 打错字了

网友:
中招了吧,,,,淘宝打不开的时候,,是用TT流览器引起的!

网友:
中毒了。。。要是短时间内无法解决的话,最好重装系统、。

网友:
恩,已经重新做系统了,哎,又是装那么多软件程序,搞了一下午。

网友(点评):
你把常用的软件 下载包存好 重装系统以后可以随时用 给客户装系统也用的到 我就是这样存在移动硬盘里面 以备万一

网友:
重装系统  还需要装很多软件 麻烦死了

网友:
做个系统试试看!!

网友:
直接建议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