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影驰9600GSO黑屏

楼主(2011-07-02):
         今天刚接到一块影驰9600GSO显卡,一进到WIN滚动后黑屏,再也没图像出来。进PE系统没事。这块显卡用在网吧里二年多了都没事,上午都正常能进系统的。
大家帮帮忙分析,是哪里问题?像是一驱动它就黑屏?不驱动没事可以用。是不是显卡的BIOS坏?

网友:
能显示的显卡一般不是BIOS,这种现象如果不是驱动装错了就是GPU的事,比如说GPU空焊。可以在黑屏以后测一下显卡的各个电压指标是否正常以确定是不是核心供电关闭了导致。

网友:
GPU核心供电不足,主要查供电部位

网友:
谢谢几位的分析,搞了我半天时间终于找到问题,是显存旁边有一个贴片电容掉焊一半。
开始我也给GPU加下焊,还是这样。再拆下来正想再给GPU重新植珠时,发现散热片下显存旁边有个小小的电容上面一脚到另一个电容上,给重新焊下就OK!

网友:
以后要仔细点

网友:
细心点好啊,你这一下要没看到这GPU就得遭一个BGA的罪了。

网友:
看来维修的基本功  就是要心细啊。学习了。楼主走了多少弯路。

网友:
哎 细心啊  说来容易做来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