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H开机掉电求助

楼主(2011-07-02):
X80H

上电电流0.7 1.5 1.55A掉电。。CPU具汤,可再次触发,情况一下,板上电压都出来了,北桥是943的。CPU是530。。CPU供电已经换过,故障一样,求思路。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先代换CPU和内存试试,不行就是北桥问题。

网友:
CPU 温度高了要保护哦 !!!

网友:
你这个好像是cpu温度高了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