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 上电0.3

楼主(2011-07-02):
       目视主板无进水无烧坏痕迹。上电到0.3。这一电位基本说明UU无供电,实 查各组供电CPU无供电,VGA COREP处PL14也无电。。。。查CPU工作条件,红色标记处电压本是5v,但此处只有3.6 v
        想想会不会6262坏就断开PR125电阻,前端依然3.6v。排除6262坏。。。这电压为u61的 +5VALW转出+5VS,+5VS偏低导致6262开启其他信号。U61的4脚有5.2v,输入和控制均正常,这样的话除非输出级有轻微短路拉低电压,不然就是U61  八角管4800B坏,更换后电流跳变攀升,再查5v输出已经正常,接屏OK。

网友:
补上一张,这管子就在触摸板的右键下的地方

网友:
图不全  看得我很纠结....

网友:
昨天又遇到这台进水的机型,触发也是0.3,腐蚀的地方也正好在U61   也就是5v的转换电压处,控制级无电压,+VSB的电压18v过R1795就无电,更换电阻后触发电流上升,控制级有电压,5v转换出来了。接屏OK

网友:
恩,都给哪下的图纸呀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  +5VA 待机转换 +5vs   没有出来。为什么不触发的时候不测 转换的电压呢。。

网友:
思路清晰条理分明,赞一个

网友:
简单明了啊 我这样的新手都看明白了 非常谢谢楼主,U16坏了 其实早就换了试试了

网友:
最近经常下雨,然而也经常收到一些进水的机器,基本上都是同一个地方,故障也很单一,今年这是怎么了

网友:
嗯,思路清晰!

网友:
哎   什么都要钱 没钱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