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数码7002黑屏。

楼主(2011-07-02):
经查是行管烧,换后可工作 。但在查电路时发现二次电源二极管后面没有滤波电容。这样也可以吗?

网友:
线路跑的对吗?

网友:
应该是有的,但一般容量不大,,有时不是电解电容,,

网友:
三楼说的对,电容应该都有的,有的电路用的是CBB电容,容量比较小,在FBT的B+附近能找到。

网友:
上边只有C733一个电容,高压包5脚没有一个对地电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