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0.5秒掉电,求思路

楼主(2011-07-02):
一精英945,开机0.5秒掉电。可以反复开机。把CPU供电拔了无效。求思路

网友(点评):
电源14针短接下看还会不会。

网友:
强行开机试试 有些板子桥供电不正常 也会造成主板自动保护

触发电路问题,一般跟IO,三极管有关

网友:
主板一电容鼓了,导致电压保护了。

网友(点评):
这个真经典啊,哈哈。。

网友:
能跑马吗 是一直不停重启吗

网友A:
谢谢 谢谢 我是新人 不懂规矩 请原谅 我想电容鼓包 太明显了吧 我不会修 也会看看呀.你怎么就这么粗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谢谢 我是新人 不懂规矩 请原谅 我想电容鼓包 太明显了吧 我不会修 也会看看呀.你怎么就这么粗心呢 ...

哎 ,我也不想啊。一个6.3  1000的小电容,鼓得不是很明显了

网友:
就换了一个电容解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