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

楼主(2011-07-02):
小弟初学  收到一台T40的   打开机器摸到南桥发烫.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
一通点就发烫了.

网友:
待机发烫还是加电后

网友:
电流到多少,各大电感电压怎样?详细点。

网友:
南桥挂了,你把3M断开就不会发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