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实地学员》HP4416S进水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2):
HP4416S机器一台,开机无显,3秒后掉电,掉电后可以再开,用可调电源上电看看机器的上电电流到0.20左右后掉电,分析可能是缺少某部分电压而导致的这种掉电保护问题,给客户说要留下维修,报价400大洋,客户同意,开单留机走人。
立马拆机,发现机器有轻微进水,立马用工业洗板水把进水的地方刷干次,烤干,(进水位置在TPS51124COMS电池接口地方)裸板试机电流0.15左右掉电。没有立马测电感上的电压,而是打了下各电感的对地阻值,均OK,决定测下电感上的电压,反复上电测了下各电感上的电压发现,发现L22L33这两个电感上的电压没有, 图纸这两个电感上的电压分别是VCC—NB和+V1.2S,正好由电源管理芯片51124控制,立马用烙铁补焊了一下这个芯片,上电故障依旧,仔细查了下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全部OK,当查到EN信号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信号电压为0V 实测这两个信号是相连的,立马追这两个信号的来源,发现是有U1012这个5脚的这个比较器发出的 这个比较器1脚大于3脚,4脚输出为高,反之 输出为低,实测这个比较器的供电+V3A正常,R1206这个上拉电阻也OK,测R1240 R1241R1242这几个电阻都正常,Q1021这个管子也OK,继续测试这个芯片的1 脚电压,为1.2V左右,3脚由2VREF电压经过两个100K电阻的分压,得到1V的电压,这个比较器的条件都正常,4脚的上拉电阻也是OK的,立马换了个上去,插上电源再一测4脚有个漂亮的3.3V的电压,以为好了,立马装屏试一下可是屏没显,高兴的太早了。又拆下主板测这两个电感上的电压,发出L22这个电感上没有VCC—NB这个电压,又对照图纸查了下开启信号, 发现这个23脚的开启信号为0V,不正常啊,又测了下23脚前面的这个10K的电阻哦为无穷大, 哈哈,原来是你在作怪,立马找了块4416S的主板换这个电阻,开机再一测电压为0.9V不正常,这是为什么呢,又查了一下电流检测电压检测脚与电源管理芯片都没有断线,测这个电感的对地阻值为003以为是短路呢,于是就把PAD2这个接点给断开了,看是不是后级给拉低了,可是故障依旧,一般来说如果电源管理芯片能正常的输出一组稳定的电压之后,多数都认为这个芯片是好的,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在实在没有思路的情况下,换了个芯片再一试,电流还是那样,真是一点思路都没有了,再用表打电压的时候发现L22这颗电感上的电压已经有1.2V左右的电压了,为什么还是不行呢,哦,原来是你PAD2在作怪已经被我断开了,
立马连上了这个接点,上电一试电压一路飙到了2A左右(因是AMD的机器电流比较大吧)。接屏试机,久违的HP 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网友:
真好想去实地培训一下,老是看见那么多人一去就能发NB的帖子。

网友:
实地的都牛逼啊 !!羡慕!!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烘干一下再修会比较好~·
实地的都咋么牛B,真的假的,楼主出来澄清一下,你是不是有基础地

网友:
只是不知道基地的收费情况怎么样?

网友:
  也想去基地学学

网友:
贴子已经重新整理添加图片,本人新手,有不对的地方望各位老师们多指教.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仔细修过。现在看到了。要试试。谢谢楼主先!

网友:
修的 非常不错。。。

网友:
这块板是谁代工的? 有点像DELL的风格。

网友(点评):
HP的板子没有戴尔代工的,大多数都是英业达代工的

网友:
进水的主板不太好修,楼主当时也是很为难。

网友:
是啊,接到进水的板子确实是很纽结的,倒底是修还是不修,前天就接到一台4416S满板进水的,直接换板了,今天又来了一台拆开一看又是进水机器都没信心了

网友:
表太强壮了哟~~~

网友:
找个好的师傅带   也能很出色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如果能把每个信号的含义给解释下,估计会有更多人感谢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逼啊....    基地怎么收费的啊....  看你闪一个个都会修了.自己却..................哎..

关于基地怎么收费,你可以参考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peixun/peixun/bijiben/

网友:
你们那里的收费不错。。我们这里都被一帮只会BGA的2B们压到200元了

网友:
你们那很有发展潜质啊!

网友:
实地的真幸福,经常有得加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