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361G的问题

楼主(2011-07-02):
接修洗浴中心一批显示器,用的是PT361c的电视版,是用控制塔台控制的那种,现在的现象是电视接口只能收一个台,电视版换了,他原来有的是PT361C,我现在换的是pt361g,只能收一个台,是啥原因?有修过的请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先不要和它整个系统相接,可以先接在有线电视信号上,这时再搜索,看还是只能搜一个台吗,,,如果不行,可以重新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