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C61主板被雷劈之后引发的不上网

楼主(2011-07-02):
接修一台梅捷C61主板,询问用户是此电脑被雷劈过,检查,电源损坏,换电源之后,不联网,换PCI网卡,USB网卡,均不可上网,拆除主板集成网卡,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网桥坏了

网友:
南桥已经坏了,,,

网友:
再试试别的,难道PCI插槽和USB接口接任何设备都不行吗?如果是这样,南桥怕是要不行了。

如果不是,把板上的网卡吹掉。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是单桥板吧,桥灭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坏了

网友:
根据你说的来看应该是桥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