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945全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1-07-02):
主角:梅捷945  型号SY-I5GC3-L
故障 :全板无复位

以前也修过一片 没修好!最近理论只是加强了 所以下手修。说实话最近一直在加强主板维修的理论学习 以前对付无复位的板子 基本不敢下手 肯定修不好。

下面言归正传

其实是一同行送过来的三片主板 他徒弟测过 说是来不及修 都不是什么好修的东西 技嘉我另外开帖子讲诉!

因为公司已经告诉我 不跑码无复位 直接上CPU 通电测试 果然 按照时序 各个供电测量正常 时钟周围电阻测 正常  IO是IT8712F-S (上次修过那个脚是PG忘记了 看过小青年的那个帖子 外接2个三极管)直接量三极管 S  有3.3V 正常 去检测VRPG  。该机器电源管理芯片是RT8802A PIN2发出VRPG  梅捷没有图纸 跑线跑的真累 最后参考V星MS-7267 发现这块几乎差不多(下面电路图有)  VRPG 经过2个三极管 变成CK-PG 去了南桥。经测量实物中的 VRPG 经过电阻R604(阻值680)连接到Q601的G  S连接Q602 G 级 S去了南桥 。实际检测Q602 S 0V G 0.84V Q601 S 0.84V G 0.84V  看到问题了。Q601 是N沟道的三极管 只要0.74V就可以拉低 导通DS  S级是0V 截止Q602 抬高CK_PG 为3V 给南桥发出复位的最后条件!拆掉Q601 从以前梅捷的板子上拆了一个小三极管 结果还是一样故障 后来从一块技嘉的板子上拆了一个过来 修复Q601可以被拉低了!通电板子跑码 亮机!

估计梅捷该板子都有这毛病 我拆的也是另外一块曾经没复位的板子 居然那个管子也是坏的  可能是通病!以后修道梅捷945 无复位的兄弟 先去检测这两个三极管!

题外话:三极管的三级我更喜欢用GDS来表述 看不惯的兄弟对照三极管的官网标注!

网友(点评):
VRPG 是什么信号,可以说下吗?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呀

灌水会被扣分
你看看你的分 不要发这样的回复 赚不到分的

网友A:
楼主,能问下复位的条件吗?最近看了好多帖子,有的说要有PG信号,说是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去的,有的又说要查ATXPWGD,说来说去什么的都有,每个人解决复位不正常的方法都不一样,到底复位的条件是那些,流程又是怎样的呢??

网友:
这就是学通理论的好处,一步步有条有理的按时序查,如果不通理论这板想修好就太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问下复位的条件吗?最近看了好多帖子,有的说要有PG信号,说是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去的,有的又说 ...

要发出复位  电压 时钟要全  然后由ATX发出PG给IO IO 发给南桥。以及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PG(CPU电源好信号)!然后南桥发出PG给CPU  延时发出复位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发出复位  电压 时钟要全  然后由ATX发出PG给IO IO 发给南桥。以及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VRPG(CPU电源好信 ...

有点理解了,不过从ATX发出到I/O的PG一般会发出到I/O的那个脚呢,看了几篇文章的,说的都不是很清楚,而且从I/O发出到南桥的脚一般是在那个脚,在实际定义上是怎么表示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理解了,不过从ATX发出到I/O的PG一般会发出到I/O的那个脚呢,看了几篇文章的,说的都不是很清楚,而且 ...

每个IO都不一样的  你可以对应去找IO的PDF 查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IO都不一样的  你可以对应去找IO的PDF 查找

呵呵,就是不知道在I/O上是怎么表示的了,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明堂来,还请指教了!!

网友:
建议LS 去新手区 资料看资料!

网友(点评):
新手区有这些资料看吗?

网友:
兄弟有没有梅捷945  型号SY-I5GC3-L的电路图,发一份给我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