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7独显,开机电流到0。86左右不亮,南桥发热但不烫

楼主(2011-07-02):
DELL1427 独立显卡板机子,,开机电流到0。86左右隔2秒就重启,电流还是到0。86不亮!AF82801IBM南桥发热但不烫,换了独立显卡板,还是一样,量得各电感电压都正常!高手请支招!

网友:
学习中   路过      支持

chinachenhua -5 严禁灌水

网友:
南桥发热正常 ,有没有看下 T8  shutsown 信号是否正常呢

网友:
如果电流到0.86不动,先查CPU工作条件,再查南桥外设,着重查网卡供电等工作条件,还有就是南桥本身和BIOS了.

网友:
查得南桥旁边一个大贴片电容电压为1.47V,这个电压对吗,请指点

网友:
自已顶一下吧,不然快沉了,兄弟在线等精典回复了,谢谢

网友:
电流直上的,还是有跳变

网友:
有跳变的

网友:
把硬盘,光驱上起,用本机的显卡板,开机电流到0。86再到1。26再到1。0再到0。86不动了,然后隔2秒就自动重启了。还是不亮

网友:
这样的问题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1427的北桥应该空焊的少   你还是再确定下你买的显卡好不好  或者显卡芯片一样不

网友:
显卡绝对是一样的

网友:
把硬盘和光驱都取了,开机电流直接到0。83无跳变

网友:
没有示波器,无法测波形

网友:
  dell     1427 维修先放点, 它的BIOS电池很容易没电的

网友:
不读CPU吧   查下CPU的工作条件   放电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