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电容后PS/2键盘用不了

楼主(2011-07-02):
  如题:换电容后PS/2键盘用不了
CPU旁边的电容换了后就用不了呢 , 鼠标可以用

网友:
高手们也沉默

网友:
是不是换断线了

网友:
\应该是断线了

网友:
用USB的吧 好简单啊

网友:
是不是在没换电容以前就不好用换USB不错

网友:
有没有找个好鼠标试试`看看是不是鼠标线段了啊

网友:
查电容附近,看有没有什么被动过了,

网友:
PS/2鼠标是可以用的..PS/2键盘用不了
   换电容前.PS/2键盘可以用的

网友:
我也觉得是断线了...........但找不到去键盘的线在哪

网友:
查供电 数据,及到IO的线路。。

都正常的话,把接口后面对地的那个排电容摘掉试试。

网友:
你把PS2旁边一个排容敲掉  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