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不定时断电又自动开机!

楼主(2011-07-02):
接一商家的,开始故障触发开机电流上到0.22.不动了。。加焊了8736A。。OK点亮进系统了。。。烤机过程中自动断电到0.04后又自动开机。。没有规律。。我用的可调电源,,不知道是不是没用原装适配器的问题,(适配器在客户那里)。机器2条内存,有一条坏了,点不亮机了。。不知道是那里有故障把它烧了。。瞬间断电又瞬间开机进系统。电压都打不到!!!哎!!!无助啊

网友:
把芯片换掉看看呢

网友:
换啥芯片啊 显卡? 先刷bioss 后干南桥 呵呵

网友:
cpu座!我试过有个一样的问题!掉电~加焊了cpu座子就好了!

网友:
已修复。。EC旁边的一个什么门坏了。。有点温度,更换烤机一天OK

网友:
版主还能讲清楚一些啊   什么门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门,没看图纸。。。只知道那故障在EC那块。。就用手到处摸,,结果运气好摸到那块温度有点高。。。然后就给它加温。结果就自动重起了,反复试了多次。。料板上代换一个OK。。。刚给客户报价了。。

网友:
和可调电源没关系,换新的芯片看下

网友:
是啊  !要按步骤思考 维修的   BGA没那没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