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R32 二修机 上电掉电

楼主(2011-07-02):
离开基地好些日子了{:soso__5901233160243686634_4:}饼哥,喜哥,还有我可爱的朱哥,我真想你们呀{:soso__16939727614493557765_2:}但因为种种原因,虽然我们离得很近,不能常常来基地看看你们呀{:soso__13004497297541996587_2:}
   那么切入正题吧,我工作这地方真的是神奇,你就很少看见没被人搞过的机,我和同事们修的基本上都是二三四修机,俗话说在搓折中成长是有道理的,那么上午到手的这台SONY CR32的机,是一同行送来的,我知道他已经先搞了她好几次了,才轮到我呀{:soso__9800984173957408710_4:}小胖说这机子上电掉电,那么让俺先看看她的身段怎么样 万花镜写轮眼开,EC 南桥 待机芯片 时钟IC都被干过,小胖下手真狠{:soso__13130705620336902278_4:}没发现焊坏的地方,大概量了下主要的供电没短路,于是我马上接上直流电源发现待机下电流在0.015A这也算正常吧,量待机PWM3 5V已经有了,那么触发一下,马上掉电了,电流只有0.002A, 明显偏低,再次但3 5V没有了,是待机芯片的问题吗?量下它的工作条件 都正常的不论是触发前还是触发后,但保险起见,换一个待机芯片上电,电流直接0.200A看来是有短路了,马上断电再次目检IC焊的很漂亮,汗无耻的不良商家,俺就买几个这号的IC你就送我一个坏的呀,还翻新的这么漂亮{:soso__8475657136057850255_2:}再换一个,OK不短了,但涛声依旧,换个方向思考下,待机IC已经排除了,一触发就掉电,主板保护!那么常见的主板保护大多是短路 欠压,那PWM3 5V没有短路,重点查它们转换出来的电压,一路狂量,哇哈哈,VCC5短路了,对地为0,这个电压到的地方很多,但我邪恶的看了一眼南桥 必尽她被小胖干过的,当然烧机是必然的,果然,南桥她发烧了,烫死我了,至此故障查到了
      广大新手们是不是对二三修机感觉到很头痛呢?其实二三修机好多是被口耐的一修哥们把故障给扩大化的,像我这片就是小胖把南桥给焊坏了,所以拿到二三修机,同邪们首先要仔细目检 测量 来排除被人搞过的地方有没有问题,在确认她们都正常后,那这板子没有想的那么难。
    在此我要感谢三位大神,饼哥他让我打通了任督二脉,让我对台式机主板的电路的认识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军哥让我明白了笔记本其实比台板好修,好多电路道理是相通的,其实我最开始工作时,修机子一点思路都没有,后来受军哥启发,把笔记本当台板来修,结果还杀了不少二修机,看来这两者是相同的呀,最后感谢喜哥,虽然当时本人的理解能力差,他的课听的迷迷呼呼的,但离开基地后,修了些机子,再看看喜哥的课件,此时时序信号一切都通了,感谢三位老师,感谢基地

网友A:
大师兄好样的

网友(点评):
你很优秀!

网友:
楼主修了个南桥,但话说的太多了,感谢的人也太多了点。

网友:
楼主讲好么多,没说严重短路啊,要不是开机掉电,要不是待机高点。。。给个图怎么是严重短路,电流狂高的啊~~~

网友:
万花镜写轮眼开。。。。我又看到这句话了。。。
记得楼主上一篇文章起码用了8遍。。。

网友:
对这样的兄弟分析的思路,他让我学到 了东西,不加分是不行的++++20分

网友:
最后一张图有亮点

这哥真帅、、真的!

网友:
谢谢分享!分析的很透彻~有图真好!

网友:
我觉得什么二修,三修的,如果不是前面的人故意破坏,也没什么好夸张的啊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二修机  就是这个GD1   有缘啊  哈哈

网友:
同邪你没看明白我写的?这板子不是严重短路,是转换电压引起,而你看到的电流那么高是因为我在烧机,不要告诉我你不懂这个吧?

网友:
呵呵呵,楼主维修思路清晰,技术也很好,但是为什么短路体现不出大电流呢?

网友:
维修思路蛮好的  就是彩色的字体看的人不舒服

网友:
不错。你感谢那么多人,看来你是一个知恩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兄好样的

淡定

网友:
帖子上写的很简单   可能实际上也会头痛的吧

网友:
再次问下楼主这板子是广达代工的吧

网友:
可能第一个IC是好的   只不过出发后保护3 5V没有出来了

网友:
正好我也在修MBX-177A的主板,待机3V 5V正常,但触发后。1.08左右就不动了,上不上内存一个样。

检查发现。1.8V电压会跳变的,1.3-1.8这之间,仔细检查发现MAINON也一样跳变,同时跳变的电压还有别的需要MAINON开启的

查EC,晕,都烧了一个洞了,找8763L,我的料板里没有,订货吧,希望明天换上能好。
(原来一休哥说电源板被烧了。他买了一个换上,还是不开机,就是没有仔细检查EC。)

网友:
万花筒写轮眼开了那么多次,你的查克拉够用么?

网友:
感觉这个机器没有那么难哦,还二修机器、嗨

网友:
8734A也有翻新的?我没见过。。

网友:
被恶搞过的,一般来说,除了道德问题之外,就是客户本身的原因,,,有些人就是贱,没办法,价格谈不陇的,最终受害的是他自己,,!!

网友:
经过这么多手了,就一个南桥坏了?你不是说南桥一修搞坏的吗?照这么说本来机器就好好的啊。
感谢这么多,有没有感谢WC啊

网友:
是啊,运气不错嘛

网友:
我也来顶一下

网友:
你这个5V短路是不是发现的晚了点啊

网友:
以后多备点芯片吧,换的方便

网友:
有谁修过电流有一个波动,1。3至1。0然后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