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电压过低,不加电 在线求助

楼主(2011-07-02):
神舟 天运V700C
问题:用万用电源表调到19V,关掉电源把线插上笔记本,在打开电源。电压会从5V开始慢慢往高走,待机电流是0.35左右,电压升到7V我就关了电源,我怕烧坏电源,因为之前主人说过,这个本烧坏过一个这样的电源,这个本被雷打过,请教下待机的时候怎么会把我的万用电源电压拉低的?问题大概会出在哪呢  本人在线等 往高人赐教

网友:
没听懂楼主的意思~~你用的不是那种可调电源吗?  这种电源应该短路是会保护的吧~~ 还有电压在升的时候电流有没在变化啊??????

网友:
看主板有没有微短路的。

网友:
主板应该有大短吧,要不不会把待机电压拉低的

网友:
对就是可调节的那种电源 我现在把板子拆下来了 奇怪的是 拆完后在插电压就正常了 不过电流0.02了 之前是0.35 而且不上电

网友:
现在待机0.02吗?那开关上有没有3.3V了、按开关有反应不?

网友:
谁有这个本子的图纸没 给我看下 我现在这样不知道从那查了 笔记本我是初级不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