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主板不上电维修经验

楼主(2011-07-02):
接客户的一联想台式机,故障为不上电按Power on机器没反应风扇也不转,拆下电源短接绿线到底电源风扇能转说明主板不良,拆下主板测量3.3SB正常,量32.768KHZ晶振两端电压一端为0.2V,另一端为0V,拔掉电源取下电池用二极管档量32.768KHZ晶振两端二极体值为700多和200多,说明二极体值为200多的一端有短路。短路的来源主要有三:电容,南桥,32.768KHZ晶振,先从最简单的电容拆起,拆下一量阻值变为700多了正常了,短接Power on主板上电了显示器有显示了OK了。因主板是945的板且是品牌机收客户60元,over!!!!

网友(点评):
32.768KHZ晶振两端二极体值为700多和200多 是不是量晶振两脚?

网友:
你这话问的?你认为是量那里得到的二极体值呢?

网友:
二极体值是啥?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二极体值就是万用表打二极管档,红笔接地,黑笔接目标点

网友:
二极体值和阻值一样吧!

网友:
我也是没有听过啊,二级体值

网友:
哎呀  不就是阻止吗  整的我想了半天

网友:
楼主收便宜了,一般顾客能够接受的价格是八九十块。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没整过,能秒到这样的板子还是很爽的哈..

网友:
楼主的是协振电容漏电了

网友:
帮楼主顶一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不过我运气差一点 开机了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