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s988a怪问题 兹兹响 然后炸的粉碎

楼主(2011-07-02):
HKC显示器 开始时候客户拿来不亮了 拆开发现 高压电容鼓了 换了 好了 。。用了一个月又回来了 说有时候亮 有时候不亮。拆开 没发现什么问题 听到有兹兹响声 以为哪虚汗 加焊了 还是不行,以为高压或者变压器坏了。就换了一块一样的电源高压一体版,以为换上就好了 当时试了一下亮了 以为没事了 客户拿回去又送回来 说还不是不行啊  我试试了 还是有时候能亮有时候不能亮。我在听了听 好像里面又兹兹响了。不是灯管打火响。。声音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发出的,难道灯管坏了 也能造出高压或者是电源板 兹兹响吗?看样子不像是驱动板的原因 不开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是灯管原因 。。还是我点背 又买 了个坏的板子,,。。。。。。。灯管坏了 能造成电源或者高压板 异响吗?

网友(点评):
灯管发黑老化,会引起高压板过载啸叫,用一根好的带线灯管,逐个接到高压板上替换测试

网友(点评):
灯管老化真的可以引起高压部分的啸叫,你可以准备一组好的灯管与他原来的灯管混搭测试,就知道是哪组灯管引起的。

网友:
灯管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灯管老化会引起滋滋响,电源电路不良也会引起滋滋响

网友:
如果是灯管的原因。。。不会连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吧?

网友(点评):
会的,亮一下,然后电源灯也灭了。你拆出灯管看看,引线肯定碰光管槽上短路了。

网友:
拿一块坏屏的灯管来点高压一体板不就知道真像了啊

网友:
用通用的高压条一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灯管输接也可能的

网友:
换灯管试试吧,,,

网友:
感觉就是灯管在作怪,换下就知道了,不要怕换灯管,虽然有一定风险,但技术就是这样练出来的。

网友:
呵呵,换灯管就是麻烦 了

网友:
灯管问题 换了把

网友:
灯管老化或者电源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