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忙解释下VRM PG这个信号?

楼主(2011-07-02):
这个VRM PG信号谁发出的?没有图纸的话能不能找到测试点?

网友(点评):
这段原理有些欠缺,南桥在收到VRMPG后还要收到ATXPG才会出发备设备的RST

网友:
VRM就是CPU的供电电路,也就是说CPU电压正常后CPU电源电路就会输出VRM PG给时钟IC和南桥。所以说VRM PG是CPU电源电路在CPU电压正常后发出的。

同意这位仁兄的说法
这个信号有的要到网卡部分你注意到了没有,我修到过这种故障
正解

网友A:
1楼2楼那个回答正确

网友:
是电源管理在得到供电,EN后发出的

网友(点评):
是电源管理在得到EN后产生Vcore,在Vcore正常后由电源管理发出

网友:
VRM PG是 CPU供电正常后 发出到南桥的 是南桥发出复位的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问的是谁发出来的?

网友:
答案越来越多了?

网友:
答案只有一个 VRMPG就是VCOREPG 通知南桥CPU供电正常可以进行下一步了

网友:
是CPU供电正常后,管理芯片发出的。

网友:
atx8脚,这个复位流程也不一定所有的主板都是这样。要看具体的板子上的电路设计了...很多主板上的atx pg脚是空脚。。。。

网友(点评):
不要以为真是ATX电源,楼主只是截取了部分文章。VRM PG是南桥复位的第二个PG条件。

网友:
CPU供电 电源好

网友:
vrmpg是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core正常后,发出给南桥的一个pg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很重要,他是cpu电压正常后发出的。 发到南桥。有些板子也发到时钟芯片和网卡部分。在找这个信号时要考虑被网卡部分拉低

网友(点评):
看来还是很多东西要学?

网友:
CPU的主供电芯片在发出CPU核心电压后发出来的PG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楼2楼那个回答正确

个人觉得二楼的正确   500M秒的是开启电源芯片的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