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00-100-ZAN2-A驱动板屏线接口定义

楼主(2011-07-02):
我有一块山寨机屏坏了的 200-100-ZAN2-A驱动板  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的板  也不知道板子屏线输出接口定义。想配到UB141X02屏上用   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
可以查驱动板IC来反查接口定义,,,,

网友:
这个应该是唯冠的驱动板, 只有用原屏号或类似屏号

网友:
这个板原来也配的笔记本屏组装机上的 驱动板输出20P针插的 配的屏也是20P针插  (就是屏线两头一样的接口)我现在这屏BU141X02 也是20P针的  请问如果跳线正确 写个程序应该可以点亮吧?? 现在就是查不到200-100-ZAN2-A驱动板的屏线定义。不知道怎么跳线。 谢谢指点

网友:
今天没事 先找到屏线3.3V电源 在以顺序按单8位跳屏线 (因为配的屏是单8位的)接上屏图像显示正常跳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