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屏挂了吗?

楼主(2011-07-02):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飞利浦19SW8型号的显示器,故障现象如图: 我换过通用驱动板,现象也是一样,客户说这显示器是被麻将击中后就这样了,请教各位高人,这种问题是不是屏挂了?

网友:
你用通用板点过屏了 应该是屏坏了  麻将击中屏怎么没破??

网友:
是缺 色吗  看不太清

网友:
估计屏模块挂了

网友:
这种是屏电路问题,检查下屏电路

网友:
黑白反转 屏电路DC/DC中的vcom电压丢失了

网友:
是屏的故障,,,,

网友:
成底片效果了。

网友:
今天有意思 有个客户拿了个19voc的液晶屏说碰了下就坏了放我家里想让我修 晚上我一看 *脏话* 屏都碎了还修个香蕉啊 !

网友:
汗! 一激动说错话了!!!

网友:
让客户把这个屏幕拿来看恐怖片吧。这样看到贞子也好点!

网友:
呵呵,这种郊果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屏的问题,可能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别修了 没有价值了 屏挂了

网友:
应该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于电路板

网友:
量一下屏上VCOM电压 正不正常....

网友:
看不清楚   感觉是屏坏了

网友:
找个相同的屏换上去试试,如果好的,就证明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