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80L绿屏、黑屏

楼主(2011-07-02):
联想昭阳E280L笔记本开机log显示正常,进系统时出现全屏绿,看不到字也进不去系统,外接还是一样,过一会还会出现黑屏,灯管还亮,内存换了、显卡是集成在北桥里了,不知该如何下手,求高手指点、、、、

网友:
量一下 三基色  量一下 北桥的工作条件  不行就做 北桥

网友:
背景色全是绿的?   换个新屏试试。
  这个机器显卡的话也没见过出现这种现象啊

网友:
独立的还是集成的,应该是显卡或者北桥问题吧

爱问 -12 严禁灌水

网友:
如果是独显的话,加焊独显试下?

网友:
打阻值。。。测波波正常否。。在就是北桥了。。

网友:
如果是进系统才这样的话,看看是不是显卡驱动不对呀

网友:
还有吧屏拿掉外接看,屏线有问题也可能有那现象

网友:
屏线接口,屏线,屏,一个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先换屏试一下,要是故障还是一样,测屏线是不是有断线,一步一步的查下去

网友:
外显如果也有问题 那就加焊北桥吧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你的北桥吧,看看什么情况在说。好转的话果断换了北桥,集成的就这样了!

网友:
我觉得 北桥的 可能90% 其他不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