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P4M800PRO-M V2.0主板 有复位 ,不跑马

楼主(2011-07-02):
      上电 跑 00 ( 有复位)  。  手摸南桥 瞬间高温。立即断电。打USB 数据对地阻值 600多欧 正常 ,3.3V待机 PC1 A14 对地200多欧 阻值 正常。瞬间测了下各项供电 立即断电,电压 均正常 。南桥左上角 那个桥供电MOS管 换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拆下来 测又是好的  。  在路 对地 打阻值   又是短路的 。取下来 打MOS管 下面的焊座  依然短路。  MOS管 右边的小电容 也是短路的。ATX  电源 第1PIN   3.3V  对地  阻值 12欧  短路 。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VIA南桥很容易挂的,你打下USB阻值和南桥背面阻值看看

网友:
把网卡拆了

网友:
网卡 没有短路啊  我打  南桥  背面的 电容 已经 短路了

网友:
声卡也有问题

网友:
一般情况下 看到南桥短路,把网卡拆了 有机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