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两竖带

楼主(2011-07-02):
联想品牌机的液晶显示器,两竖带,竖带下面的图像被遮盖,如图。是不是屏挂了?有打开检查的必要吗?

网友:
不用说了,是屏OVER了

网友:
楼主不如打开看看 是不是客户在清洁显示器时候液体进入导致的 如果是的话 可以用酒精清洗看看 能否改善 还有看看是不是时间太长了 腐蚀严重就不行了

网友:
检查一下排线连接部位,如楼上所讲试一下,还有排线连接不良,用液晶烙铁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不用把机子拆开了,屏坏了

网友:
一般是屏软排的问题,不好弄了,可以用热压法试试

网友:
百分百屏坏了,好像广州有专门修屏的

网友:
真不用拆机了,这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联想显示器。我碰到过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   通病   很难修的

这应该是行列IC的问题吧,需要机器压才能做的。。。
很难修吗?????你修过 ???? 有材料难修???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屏线或者乒的问题

网友A:
拆开用通用驱动板点了一下,白屏,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屏线。但也有收获,发现只要不接屏线,白屏下显示器不会出现带子,只是白屏。只要接上屏线,虽然没有图像,带子仍会出现,这就证明问题来自屏的那一边,屏线检查是好的。

网友:
如果屏问题这种显示器维修价值不大啊

网友:
换通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用通用驱动板点了一下,白屏,没有成功,主要原因是没有合适的屏线。但也有收获,发现只要不接屏线,白 ...

你还是压屏吧  那是列驱动开了 北京就有压的

网友:
用烙铁加焊一下 一般都可以加好的

网友:
呵呵,不用说屏的问题,如果你怀疑可以刷个通用的板子试试不就OK了

网友:
屏坏了,需要压屏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把液晶屏板上的芯片加焊‘加焊,也许可以,机会不大,我成功过一次,板下面垫个阁热的东西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