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520A-K怪问题,从未有过的先例!

楼主(2011-07-02):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富士康520A-K的主板 ,说是一会能亮,一会不亮的。我换了显卡,不行,经过判断,是单桥的,是核心出了问题了。我就上bga机,加焊了,可以顺利跑码。以为是好了,用客户的8500的显卡,一直不过,c100,要么一长两短。插上我们自己用的显卡6500的就没有问题,可以点亮。就是现在新式的显卡,比如gt220 240,就完全点不亮啊!!!!客户要换新显卡了,就是不亮啊。我总不能告客户说,主板不兼容吧??!!!

网友:
那不然列。。。。AMD的板子这种问题常见。。。。

网友:
楼主尝试更新过BIOS吗 有可能管用的

网友:
一般都是跟客户说不兼容。。。显卡放别的主板是好的。。主板换别的显卡是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 几乎 都是 桥 不良,,,,我遇到过 很多!NF单桥的 最爱 出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桥到显卡插槽的16对线路有问题 量下看看

网友:
重做桥就能OK的

网友:
富士康,七彩虹这些板就会那样,我遇到了很多类似的问题了

网友:
看来学习了

奋斗小青年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不是桥空汗了啊!!!!!!

网友:
你的主板型号过早,如果老显卡可以认新显卡认不到的话需要更新主板BIOS程序吧

网友:
我也遇到多很多的,,加焊桥都不可以,,也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BIOS也更新过,。。就是不好,。。

网友:
把你主板升下级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1是主板挑显卡,可以通过打PCI-E 16插槽的32对差分总线的阻值来确认是否有开路的。是的话重植桥。2是显卡挑主板,也是打显卡上32对差分总线来确认是否有开路的。有的话加焊或重植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