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跑码维修分析思路

楼主(2011-07-02):
不跑码的故障是电脑主板维修工作中最难,牵涉面最广的问题。要想主板跑码就必须得先测量所有供电,如果所有供电都正常了,那么就会有电源好信号出来,时钟也就会工作。然后南桥时钟正常后收到电源好信号后发出PCIRST信号,再当北桥收PCIRST后又发出CPURST复位CPU,然后CPU开始执行代码加载BIOS。

以下内容摘自网络

如果debug灯没有显示或者直接停在一个不正常代码,则需HW工程师进一步量测信号以定位问题。

1. 测clock信号

首先量测系统的各种clock是否正确产生,如果正常继续后面量测分析。

2.测时序信号

量测PWRGOOD(南桥发给CPU)和 PCIRST#、CPURST#(北桥发给CPU)信号是否正常按照我们的timing 图中的要求和示意产生,如果正常无误则继续后面量测分析。

3. 测BIOS地址线

先从BIOS ROM开始测量看CPU是否能正常解码到BIOS读取代码。因为EC Code和system共用一个BIOS flash ROM,但是目前    EC的code(64KB)放在低位的地址空间,只用到了A0-A15 address线,可以在插入adapter关机状态下测量A16-A18应该没有地址信号,而A0    -A15则有地址信号的变化是因为EC在运行。用示波器探头点到A18,开机时抓取地址信号,如果有一段地址信号变化则基本表明CPU已经读    取到BIOS的CODE,可能是code 有问题才导致不能继续run下去。请BIOS 协助在code的最早的位置设定断点和诊断代码分析以逐步分析问题    。如果开机后BIOS ROM A16-A18上都没有解到CPU读取BIOS的地址信号动作,则需进一步量测上一级总线信号以判断是那个总线上的设备有    问题。  注:CPU被Reset后,所有的状态被clear到一个硬件的缺省状态,并且clear L1和L2 cache。然后CPU开始从0FFFF-FFF0H的地址读取BIOS    的第一条代码执行BIOS程序,所以从最高位地址量测比较方便。

4.测LPC总线

因为我们目前的架构BIOS总线是从LPC上经过EC(PC87591) Bridge过去的,所以需要进一步判断LPC上是否正常解码到CPU 的发    出的解码信息。开机时用示波器测量LPC上的Frame#信号看有否低电平的信号变化(为什么测Frame#,因为Frame#用来启动一个总线周期的    传输,更详细内容请自行阅读LPC spec)。如果有信号则说明EC有问题,没有把LPC的总线周期传到BIOS上。如果没有信号动作说明LPC上    也没有解码出CPU的第一条读取指令信息。

5.测PCI总线

通常LPC总线是从南桥的PCI-LPC bridge转出来的,所以当LPC上没有动作时,就要量测PCI的总线上是否有解码到CPU 的第一    条指令。也是开机时用示波器抓PCI的FRAME#信号看有否低电平的信号动作。如果有信号则说明南桥有问题,没有把PCI的总线周期传到PCI    上。如果没有说明PCI上也没有解码出CPU的第一条读取指令信息。

6.测Vlink或HUB-link

因为PCI是由北桥和南桥的点对点传输后在南桥内部转出的,所以 此时要进一步量测*link上的strobe#信号是否有动    作,以判断北桥是否把CPU的解码指令传下来。如果有信号则说明南桥有问题,如果也没有则要进一步测量host bus。

7.测host bus

开机时用示波器抓host bus的ADS# 信号,如果有低电平的信号动作,则说明CPU有发出BIOS的执行指令,而北桥因故没有正确解码该总线周期,需要check的北桥的电路原理图和焊接质量及物料是否有装错等等因素。如果也没有则说明CPU电路有问题,不是CPU坏了就是CPU的电路原理连接有误或者工艺或者物料装错等等原因。

以上内容用通俗一点的话讲出来,首先是测量供电,时钟,复位等硬件工作的主要条件,接着打到BIOS的A16-A18的地址总线上面,看有无波形跳变,如有,则BIOS损坏,需要刷写BIOS ,如果没有,则检查LPC总线的FRAME#如果有,刚EC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还没有,则检查PCI总线上的FRAME#,如果有,刚南桥损坏,如果没,则要继续向前级检HUB 总线上面的STROBE#信号,如果有跳变,则南桥损坏,如果没有,则要检查HOST总线上面的ADS#,如果有,则北桥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还是没有,则要检查CPU

网友:
4点的补充下 :huron river极其以后平台的 EC 和PCH 共用BIOS 芯片 通过SPI总线连接

网友:
有点旧。但不失为一份好资料

网友:
一般的板子不跑码 先量电压 所有的电压都正常了以后  换BIOS 不行直接换北桥  时钟电路一般的不会坏

网友:
还是可以,如果有ICH7以上的分析就更好了。

网友:
,接着打到BIOS的A16-A18的地址总线上面,看有无波形跳变,如有,则BIOS损坏,需要刷写BIOS ,如果没有,则检查LPC总线的FRAME#如果有,刚EC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还没有,则检查PCI总线上的FRAME#,如果有,刚南桥损坏,如果没,则要继续向前级检HUB 总线上面的STROBE#信号,如果有跳变,则南桥损坏,如果没有,则要检查HOST总线上面的ADS#,如果有,则北桥损坏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还是没有,则要检查CPU
是有检查 还是没有检测啊!? 我觉得有才是对的

网友:
这我都看不明白 我太菜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