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解BIOS密码不用拆整机。

楼主(2011-07-02):
HP V3000开机要输入密码,关机下电池。
下两个硬盘盖螺钉开盖,看到一只COMS电池。拆下电小电池,就可以看到一只48脚的芯片。用风枪吹下。用编程器刷下BIOS。
在焊回芯片,OK 。进系统。

网友:
清个密码要这么麻烦啊,前天解了一个DELL机器的密码,开始把加密芯片吹下用编程器读出资料,一看傻眼了全是一对不认识的符号,乖乖焊回去了,最合一个软件搞定还不用拆机,嘿嘿!

网友:
楼主这是在分享啊?以后遇到了也可以用这招

网友:
还不是要拆硬盘。电池。跟拆机没有多少区别!

网友:
太难了,学习中支持楼主。

网友:
不知道2楼楼主 能不能详细一点介绍一下

网友:
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