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R528自动重启求解

楼主(2011-07-02):
三星NP-R528
MODEL:BREMEN-L3
REV 1.2(10021)-4
BA41-01227A NY
进水机,现在的现象是按ESC能找到U盘和硬盘光驱启动项,但是一到检测启动盘那一项就重启。如果在启动过程中按F2进BIOS设置时都正常不会重启。自检中按暂停键可以看到检测内存等项基本正常,而且烧多久都不会重启。这个机器是个二修机开始是屏不亮,查到屏的控制电路是显卡出去的,已经断路,于是强行接入3.3V控制点亮LED背光,可以进系统,只是一会儿死机了,于是加焊了一下显卡就成这样了。于是换了个显卡芯片,屏图像和控制全部正常。但就是重启的问题没解决。南桥换了还是一样,求思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进水还有没有处理完的不起眼地方,进水机器,修起来要相当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