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电脑只能上QQ不能玩QQ游戏?

楼主(2011-07-02):
我的朋友每天在 我电脑上玩QQ游戏 。一玩就是很久。我又不好意思说他。把删掉了,他又会装。怎样使电脑可以上QQ但不能玩QQ游戏,就是重装QQ游戏也没用的那种? 急。

网友:
安装赛门铁克企业版SEP11试试。

安装完了“网络威胁防护--配置设置--防火墙”设置为仅允许应用程序。

然后打开QQ弹出对话框点是;再开QQ游戏,弹出对话框点否,就再也上不了QQ游戏了。
但卸载QQ再装好使用时,还会弹出询问对话框的。我也没高招,找别人吧。

赛门铁克企业版其实很贵,主要面对企业,单个人用的客户端免费。

最新SEP11RU6MP3CS客户端 32位;64位下载地址

http://dl.dbank.com/c09ug0ivq7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系统加密呗..要不就不卸载QQ游戏   进QQ游戏安装目录随便删除几样文件

网友:
有相同的经历,但是我最近给他装了台电脑,问题就没有啊,而且我还赚了点装机费,就算是他以前上网的费用吧

网友:
楼上的是个人才

网友:
你在杀毒软件里,把qqgame.exe给添加到禁止运行列表就行了。
就算你真禁了,人家也知道是你倒的鬼。呵呵。

网友:
玩玩别那么小气么 觉得是朋友的话 就让他玩    你都卸载了他还自己装 明显是一个不懂世事的人  你就用大家给你的手段来对付他

网友:
在你的电脑上装个天意成,就是网络控制的那种。里面有游戏限制的。你想限制什么就限制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