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写一本笔记本维修的相关书籍,先做一下调查

楼主(2011-07-02):
如题,准开始写一本笔记本维修的书。
初步构思的结构如下

一、        笔记本电脑基础知识
1、        笔记本电脑的特性
2、        笔记本电脑的结构组成
3、        笔记本电脑维修的基本电子知识
4、        笔记本电脑主要元件的介绍
南北桥、EC、MXM显卡、PCMCIA、MINIPCI、MINIPCIE等
5、        笔记本电脑维修的必备工具
可调电压、示波器、风枪、烙铁、BGA、编程器等
6、        笔记本电脑主板代工厂板号的识别
各代工厂介绍、如何识别,命名规范等
二、        笔记本应用类处理
1、        键盘、风扇的更换
IBM或其它代表机型的
2、        屏、灯管、高压条的更换
主要是换屏、换灯管、配通用高压条
3、        外壳的更换
ABCD壳
4、        BIOS资料重新烧写
下BIOS的方式、BIOS提取、BIOS芯片的种类
5、        解密
BIOS密码、硬盘密码、超级密码、ASUS BIOS密码
三、        笔记本主要单元电路构成
1、        电路图点位图的介绍和使用
电路图的查看、信号走向,框架图   IBM、ASUS、英业达、仁宝、苹果点位图
2、        保护隔离电路

3、        待机电路

4、        上电电路
5、        供电电路
6、        时钟电路
7、        复位电路
8、        EC及BIOS电路
9、        外设电路
10、        充放电电路

四、        笔记本电脑维修的故障分类及检测方法
1、        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定义和分类
短路、不通电、掉电、不开机、不过内存、无显示、当LOGO、死机 的故障标准现象
2、        笔记本电脑故障的初检流程
流程框架图、配解说
3、        常用维修思路和方法介绍(似乎与下节的内容重复,去留待定)
五、常见故障的维修
1、        短路类故障的检修
2、        无待机类故障的检修
3、        不能上电类故障的检修
4、        无供电类故障的检修
5、        无复位类故障的检修
6、        不开机类故障的检修
7、        当机、重启、掉电、花屏类故障
8、        外设类故障
五、        特色电路分析
1、        仁宝点火回路电路
2、        苹果适配器指示灯电路
3、        华硕KBCRSM保护电路
4、        英业达OCP电路
5、        XXXX
七、典型机型分析
1、        IBM T60
2、        广达CT3
3、        SL400
4、        仁宝
5、        英业达
6、        蓝天
7、        APPLE
八、常见通病类故障介绍与分析
九、维修实例与分析XX例

这本书如何定位?是入门,还是深入,是理论至上,还是实践为先?目前我举棋不定。
你对于笔记本维修的书籍,有什么需求和想法?欢迎提出,我将综合大多数会员的意见,将提纲最后定稿。

同意楼主: 4.8 反对楼主: 0.0

网友:
销量,我倒没有怎么考虑,也不打算拿这个赚钱。只是弥补空白罢了。感觉市场没有有用的书。

网友:
个人认为入门级的书籍有很多很多,真正讲解到时序,信号,示波器的使用,这一类的讲解深点的书籍较少,还有就是有一些书籍中讲的都是一些老掉牙的的机型。如果楼主不考虑销量的话,我个人觉的还是出一本,讲解时序,信号,示波器的使用这一类的书籍比较好。

网友(2012-01-08):
这个事情绝对是好事情,不知道有件事情楼主考虑过没有,写作过程中需要涉及图纸,这个里面会不会有知识产权问题。论坛做交流不是问题,但是作为出版物就不同了,这个需要了解下。
现在大部份人的想要的是什么样故障怎样修的需求,希望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不要说学计算机系统性原理,就连机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也不想学. 就想捡别人的方法.
硬件维修类书刊到现在这为止没有一本说得上是有理论内容的.都是些为了拼字数的内容. 要以理论为主构思的,工作极大了,要参考大量的资料.白头发要搞多几条才能完成.
期待杨老师巨作! 多写点杨老师的经典案例!
越有深度越好直接从时序讲起工具啥的不用讲了除非想拉赞助这年头缺有实力人品高尚的高手,不负责任的 小菜太多了,搅乱了市场!不如搞古代师徒制武林秘籍再好,小菜看不懂也就不敢造次了。
这本书应该限量只对迅维网上的人发售!
期待出版,到时候我肯定买
写了没,什么时候能出版。期待!
很期待,什么时候写啊 等很久了,一直再找这些书
赶快啊
写了没有?
支持,很好
期待 尤其是上电时序 要写细点 期待哦
大部分都是没用的东西,直接分析各厂家的电路就行。
能增加电池开机上电时序的讲解,先在所有教材都没有这方面的解说
支持
一二章就不要了,能在这里混的都会,多来点实例结合图纸的分析最好。期待中
从2004年开始卖碟,到现在行业内专业修笔记本,不知道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现在连隔离保护都不会测,示波器不会用,不知道我路在何方啊(BGA 换 显卡还会)遇到电路问题,目测,然后哪个件坏了换哪个,不行换主板,
一个实例一个理论,理论加实例是最好的,纯理论容易犯困,最好是深入,最好要精一点,不要贪多

网友(2011-08-26):
是啊 最主要的是上电时序
同意这样的看法,入门的新人才会去买书看,有些似懂非懂的理论知道还是要从书本上来查的

网友(2012-01-08):
期待楼主的新书,希望能写的深入一点儿,写给我们想真正成为芯片级的童鞋。
顶!
什么时候出来啊 我们都等着买呢 呵呵
这个书不太好出,最好是就像买反修台一样,有个售后之类的,一本书上千元也有很多人买
我买了几本书 几本书上300页的内容,而我需要的(笔记本方面)内容也就那么几十页就没有了。
等你写好,一定要在论坛说下,等这买呢、、
写吧,卖个几万本没有问题
不考虑钱的问题 可以弄个电子版的 可以随时增删 当雏形 再出书~~~
期待飞翔兄的作品 不仅是你的心愿 也是大家期待的
这方面的书我到是看过,的确没有什么用,真期等您的书能补上那些不足
期待着能早日拜读您更有广度更有深度的大作。
书很多,有技术含量的不多,你要写就写点自己觉得有点技术含量的东西吧!目标是让有电子技术基础的人看后都能成为和你一样高手的人!呵呵,有点难度,如果你出书的目的是创造价值,这个价值我觉得最大
苹果和AMD 索尼,好像市场更空白啊,能不能让我们了解了解呢?
杨老师,我谈一下我的体会。我买了很多关于笔记本的书,觉得有意义的很少。也在论坛学过笔记本维修,我觉得杨老师要写就写深入一点。书的前半部分写理论,后面加维修实例分析。我期待市面上能有好的教材参考书出现。
这个超级赞~~~~ 却是市场上真没什么好样的书 ~~ 书最好是图文并茂的,不要单一的电路图,要配合实物图,多发发案例 ~~ 还有最重要的 ,就是你的分析思路。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

网友(2011-07-02):
呵呵,入门的市场上已经大吧了,还是深入的好,

网友(2012-01-08):
支持陈兄的看法

网友(2011-07-02):
入门级吧,,因为不会的,刚入门的会买书来学习,,如果入门后,一般会通过实践来学习,可能不会去买书了,,
但入门的书也不要太简易的那种是比较好的,,

因为你要考虑书的售量,,要研究哪种人群多,,什么人会买书来看等,,
而不是一味地要把书编写的有多么有深度,,

网友:
资料还是写的专业点 有深度的才好  如果写的真的好的话我这边有人需要 价格可以谈

网友(2012-01-08):
对,书写的好 价格自然不是问题
写的深入,价格好说
面对的是我们这些基地支持者

网友(2011-07-02):
赞同楼上的说法!定位在入门,但不能太过于入门太过于理论,纯入门纯理论的书市场上已经有很多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入门的不好,入门基地已经很多了,但是真正时序电路讲解很少

网友(点评):
几乎每一本书都是入门 写出来有什么意思 几乎多少书都是雷同的。其实可以不写入门 真正有爱好的 入门这些东西随便在论坛市场上看看就会了。

网友:
内容很丰富,建议从入门到精通,从简单到深入,由浅入深来写,理论结合实践,尽量讲解的通俗易懂一些,主要注重与个人维修人员学习阅读,个人觉得最起码让一些学习过电子电路的人能很容易读懂最好,最后祝您尽早写书成功

网友(2012-01-08):
这样我们买了就不用天天用分下载时序电路分析了
我想说的都给哥们说完啦,谢谢!

网友(2011-07-03):
嗯,我想买到不讲基础,针对修过几年机器的深入的书。

很多人包括我缺乏的,想要的就是这样的书。

网友:
我等 着看,有预售版的吗楼主,我现在还没有拆过笔记本呢。从入门到深入我都需要!!

网友(点评):
呵呵呵 还没有拆过啊 是不是要加点拆机部分啊

网友(点评):
笔记本都没有拆过、竟然是铜牌????好水。。。

网友:
看了以后,把那些平日都修不好的板子全修好,就喜欢这样的书。

其实我也喜欢这样的书
你想要的是葵花宝典啊?
兄台,你太能想了。如果真有这样一本绝世神功,那满世界都将是东方不败了。
你应该说看到这个帖子就可以修好主板了
这么厉害的书哪里找呀

网友:
只要书写的好价钱不是问题最好来本1000页加N张光盘的.而且最好多介绍一些I5 和AMD N系的新机

网友(2012-01-08):
看多了,新手变老手
同意你的说法 现在新机器和前的大有不同

网友(2011-07-03):
时序的详细讲解,
精彩的电路分析,
示波器的信号测试方法。
各点位图的查看。

......

网友(2011-11-16):
全被你说了,不过最主要的是上电时序以及电路图 祥解 最好每个原器件在电路图中的作用也说说
都被你说了,郁闷呀
我也是想要示波器的用法哈哈
哈哈哈 我也是这么想 最重要的还是时序
正是我想说的

网友(2011-07-03):
实行用的比较好

网友:
   个人认为书中百分之30-40可以是入门的,不过大量的内容还是要深入的。
    因为一般不做IT行业的肯定不会去买这么专业的书的,既然是做IT行业的人要买书一般都是要买有点料的书籍。入门的书籍实在是太多了,每次去浙江图书馆那个叫多啊,看的都不想看了,可是就TMD没有一本很专业的介绍例如南北桥的信号时序那些深入的东西,顶多就是介绍下MAX1632的工作原理,都是些老的不能再老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原理。
     既然不是为了销量,强烈要求深入

网友(2012-01-08):
有没有将视频拍出来的电路讲解的呢
香港海关确实很让人起火 上次扣了我十几片板
就拿最近来说,HK海关扣了我们一批材料。知道为什么不。因为Intel在美国海关备案说属于牵涉到军事方面机密的。香港海关不放行。扣了个把月,公司和个部门沟通了N久才放行。芯片的型号也就是主板的北桥,不可思议吧
知道为什么没你要的不,因为很多图纸涉及到机密。正规的出版社不给出啊。
同意你说的。基础的东西略讲一下就行了。主要的还是深入的

网友(2011-07-03):
如果现在只是构想的话,那么,估计起码一年以后我们才能见到,,,如果写得太简单,别人说这个我都会啊,,用不着,,,如果写得太专业,别人又看不懂,。。。

如何防止盗版的问题,,,,,

多写一些电路的分析,少讲些通病,

网友(点评):
是啊通病没有原理 不是那个东西坏了就不懂修了

网友:
期待出书 最好是最新机型的。

网友(2012-01-08):
新机型确实很吸引人的眼球
专业才能吸引顾客
我也期待啊

网友(2011-07-03):
最好做成彩色的,好看点。还有就是书的光盘,多放点维修实例。电路分析。

网友(点评):
这样说的很对,带视频的最好

网友:
多讲点实用的,比如讲了理论紧跟着讲维修实例,多一点实践的内容

网友:
支持楼主写,写完记得通报一下哈。

网友(2012-01-08):
想维修中的高手,理论是必不可少的,希望楼主早点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