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例PS/2接口不能使用故障

楼主(2011-07-02):
  一块精英SIS 741GX-M主板,出现不能认出PS键盘、鼠标故障。经仔细检测,发现PS/2接口旁一排000欧贴片电阻中有一只电阻的阻值为42欧,飞线短接,通电检测,可以识别PS键盘。于是在一块废显卡上吹下一只0欧贴片电阻换上,OK,问题解决。

网友:
好像很简单的样子,其实好麻烦的

网友:
看似简单,操作起来就难了,旁边几个排阻贴片电阻都的测

网友:
看起来简单的故障,跑起线来就难了啊。就像测南桥的待机电压3VSB,只能跑到供电转变管那里,跑到南桥里面的线,找不到,也不知道南桥供上电压了没有,难啊。

网友:
很简单的样子,其实好麻烦

网友:
看起来简单,做起来好像也挺简单

网友:
我也碰到过无法识别PS/2的现象,但是1394芯片开路造成PCI总线的问题而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