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NF4 核心供电不稳造成的不断复位(已解决)

楼主(2011-07-02):
电源管理芯片isl6566 此版单桥NF4 原来是只有一块ATI的显卡能点亮 其他的显卡都不认 重植桥后显卡的问题解决  但新的故障又出现 经常不停的复位 测量发现CPU核心的电压0.9 1.09 1.1 1.33不停的跳动 正常时供电稳定在1.33V 这种问题一般是VID组合出问题还是电源管理芯片?
已解决:测量各VID引脚 发现VID1随着核心电压跳变也高低的跳变 跑线找到U座的引脚没发现虚焊 拆开白色的盖子发现VID1孔有少许焊膏在里边 清理干净上机测试一直正常 暂时没发现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供电滤波不良造成

网友:
这并不一定是电源管理芯片或VID组合的问题,查下供电线路周边零件看看,小电容小电阻都有可能。

网友:
你要先看VID的供电稳不稳,不稳的话就是前面的问题,2是CPU里VID有问题,3是芯片

网友:
已解决 看1楼说明

网友(2016-07-22):
焊膏怎么跑到cpu座子里面去了呢

网友:
怎么拆开CPU座子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