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ELL 600M待机偏高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1-07-03):
第一次接修该机时故障为自动关机。用鲁大师看了下CPU温度飚红。拆机发现CPU上面垫了层多余的硅胶垫,于是把硅胶垫清理干净,抹上硅脂测试一天故障未复发。
过了一个星期又回来了,故障还是自动关机。又看了下CPU温度,很正常。看来没那么简单了,并且还发现待机电流很不稳定0.05-0.08变动。由于无规律掉电一时无从入手,于是把目光瞄准待机偏高这点。有时看似无关的现象内部存在必然的联系。在对全板抚摸时发现一个五脚的小元件发烫,主板上标示U94。祭出图纸
此元件为线性稳压块,功能是将19V电压+RTCSRC转化为+RTC_PWR3_3V,再经过Q149转化为+3VALW。经测量+RTC_PWR3_3V电压2.6V-3V变动。摘掉Q149后待机变为0.01。此时RTC_PWR3_3V电压稳定在3.3V。拉一个3.3V对Q149后极施展烧鸡大法。经过温柔而有细致的抚摸后发现EC边上的一个形似三极管的元件发烫,主板标示U20

查了下该元件的PDF,英语太差一知半解。不过根据图纸分析该元件是给EC提供一个电源好的信号。于是不管它直接扔掉,找了个10K的电阻把2脚3脚接上。上电一切正常。拷机一个小时未见故障,明天继续拷。。。
看来不定时掉电的问题就是由于U20损坏拉低了+3VALW电压,使EC工作不稳定导致掉电。
看帖要回帖哦~!

网友:
喜哥您也这么晚还回帖啊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啊   这个待机偏高 的话我就去查电感有误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