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1不加电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1-07-03):
                            联想旭日C461不加电故障
接到一台C461机器,拆开主板仔细观察笔记本电脑主板发现主板有人动过的痕迹,主板上的SC413供电芯片有焊过的痕迹,1.05VMOS有过的痕迹,保护隔离电路还缺一个保险电阻。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公共点的阻值为105,感对的阻值都为137欧,1.8V电感为93欧,1.05V电感为20欧,1.5v电感为105欧。测量南北桥正面的电容都正常。从以上阻值可以发现公共点的对地阻值不正常,正常应该为400-500左右。我们可以判断应该是1.5v的高端MOS击穿。拔下1.5v高端MOS,阻值正常。跟换MOS管,将缺少的原件补回。
接上电源测试,公共点的电压18.5V .3V5V电压也输出正常,开关上也有3.3v的电压。按下开关电流到0.45A时不动。测单元电路的电感。1.8v的,1.5v也有的,1.05v的电感上只有0.58v,怎么会这么低呢,难道是虚的吗,为了确定用示波器量了一下电感上的波形,电感一端有高频成分的方波,一端为电压,说明供电芯片已经输出方波,根据数字供电原理,供电芯片输出的方波高度和宽度是要由反馈电路反馈给芯片内部的电压通过比较电路对比,自动调整输出方波的高度和宽度,所以明显是1.05v的反馈出了问题。从电路图可以看到经过电阻R106 11.5K )和电阻R10710K)分压,反馈给芯片SC41312脚。仔细观察,R107居然是空的,说明R107电阻脱落,从别的主板上找来10K的电阻换上,从新接上电测试,电流表显示0.8A,1.05V 电压正常,CPU1,32v也正常,装上内存接上屏,开机联想LOGOC出现。故障修复。

网友:
都没有图纸怎么看啊,楼主。。

网友:
收藏拉啊。,,,,楼主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