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sr48j 适配器不可开机,电池可开机,问题有点怪

楼主(2011-07-03):
搞了台sony sr46gd,香港买的,大陆找不到这个型号,其实就是大陆的sr48j这个机子,主板号是MBX-190的,这个板号几乎是sony  sr系列通用的,还有部分cs系列。好了,言归正转。这机客户拿来的时候,时候用电池能开机,插适配器无反应,拆开机,测的公共点无电压,保护了,于是拔了COMS电池放电(以前搞了几台sony sr系列的机子,不触发时都放电就好了)放了一会电,再次插上适配器,还是一样没待机,但把电池(充放电用的电池)插上,有待机了,主板上的充电灯也亮了,但充不了电,触发后电流表只到0.06,还是用电池的电工作。我把充放电芯片换了,I/O换了。还是一样,周围的MOS管,电阻,都测了没啥问题。后来发现拔掉COMS电池,不插上。用电池也不能开机了,插上适配器和电池也无反应。一插上COMS电池,公共点就有电压,电池可以开机。这就怪了。难道这跟coms电路有关?看了两天的电路都看不出什么来。

网友:
既然插适配器公共点没有电压,我觉得你还是先把公共点电压修出来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把公共点的电压先绣出来

网友:
单用适配器的时候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都具备不,如果没有图纸,就找一个有这个同样IO的图纸参照一下吧。

网友:
I/O工作条件,单用适配器,无法测啊,公共点电压没有,受 保护了,我在找RTC电路,和充电电路及公共点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