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魔 Imovie2 t9 不开机

楼主(2011-07-03):
小弟自己的一个 蓝魔的MP4  ,有段时间没用了 ,先是充电充很久,最多用不到两小时就没点了,有时候更快。现在是开机屏亮一下就没反应了,连接电脑可以认到 盘。 充电也是屏亮一下就没反应了。请教高手……

网友:
看情况是瑞星微rk27XX方案的,软件丢失或损坏

补充内容 (2011-7-12 13:37):
官网上有固件刷机方法,刷下就好了

网友A:
如果是无法联机怎么刷机啊 请教啦

网友(点评):
如果是无法联机可以用镊子短接FLASH的29 30两脚强行连机,再刷机。如果这样都不连电脑,那就不是程序问题了,是主控没有工作,查主控的周边电路,主要是1.8v 3.3v 晶体和主控本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无法联机怎么刷机啊 请教啦

另外 请教一个新问题  遇到一个步步高食品学习机H2型  滑盖带触摸屏的   第一次拆机  现在是不开机

请问这种机器如何检修啊?我是个新手,希望你多多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