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不充电,请教!!!

楼主(2011-07-03):
请教D600的充电电路解析,详细点最好了,谢谢了。 今天遇到了一台机器,是电池可以放电不可以充电的机器,自己不知道怎么下手,还请高手指点下,深夜学习了。
不充电

网友:
重要的引脚,电池和适配器怎么作比较的? 是IO检测电池的么?

网友:
充电和放电你知道是两条电路对吧,对的是IO检测,IO通过高低电平ACIN来控制

网友:
检查充电芯片,对电池进行充电的检测线路

网友:
还是从最基本的电源适配器查起把,D600有的电源有问题也不充电

网友:
这个还是自己对照图纸吧 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