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一下宏基1923W灯闪,黑屏。5V12V都有没人修好!

楼主(2011-07-03):
我今天上门要修一台宏基1923W也是这个毛病,,看看我能不能修好!!未完待续。。等我回来兄弟们!!哈哈
补充内容 (2011-7-4 15:26):
已经上门! 型号:宏基 AL1923W
故障:无电
电源板5V 12V 正常 驱动板5V 3.3V 正常 但是按键一共5个键子.只有4个有电压.电源灯也不亮,一个无电压!我也很头疼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毛病!!
黑屏

网友:
将无电压那个按键去掉,电压上来没有?跟跟他的走线,看看中途有无短路的地方。

网友:
显示器上门怎么修?怎么收费,让客户看见你换个电容换好了怎么问他要钱?

网友:
还是带回来修吧

网友:
楼主牛人,硬件问题我从来不上门,直接叫客户拿来,上门你把所有的维修工具都买去啊,呵呵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是先把开关板拔下来扔掉,直接短接开机键,拉低电压看能不开机.特别是明基和宏基,这两只鸡,会害死人的.如果这样也开不了,接下来就是搞驱动板,从MCU开始到信号处理芯片止,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的mcu,

网友:
短接开机键能不能开机?

网友:
先用通用的试下,确定故障范围

网友:
五个按键,四个有电压,一个接地吧?